[求助] cts之后hold有违例

楼主(2015-03-11):
cts之后hold有稍大的违例 大家一般是怎么用什么命令修的 (icc)
讨论下哈

网友:
如果hold太大,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拿命令修。要分析下hold大的原因,比如是不是clock skew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个我知道,如果不是的话,就是一般的违例,在cts之后想清除,或者像reduce slack violation,你一般用什么命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