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compile flow的ACS flow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11):
DC中的compile flow有 Ultra-WLM, Ultra-Topographical or ACS三种,请问这个ACS是什么意思呢?userguide和网上都没看到
有人知道不

网友:
ACS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叫做 auto characterized synthesis。是hierarchical synthesis的方法。 这个是原来DC capacity 不够的时候搞得一个flow。现在基本看不到有人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dc的lab guide中有个问题 给了一些限制条件,然后问应该选择哪种flow,其中:Since “only a single license is available for each feature”, we can not use ACS。

但依照上面的解释 这个貌似不是很正确啊

网友:
没记错的话,会partition成几个模块,并行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这样啊 懂啦;多谢啦为什么现在这个flow用的人不多了呢

网友:
因为现在用的是新的hierarchical flow,ACS很老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小问题啊
(1) 上面说到ACS会将design分成多个partition 并行综合,如果只有一个license avalibel的话是不可以用ACS Flow的;
      我现在在跑lab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对比,同时打开两个dc,同时进行综合,这是不是至少有两个license avalible呢?如果有一个
      avalible那我就不能同时跑了,是这样吧

(2) 新的hierarchy  flow不需要对其进行partition吗 还是进行partition之后不并行综合?

多谢了先

网友:
回复 网友C:

   (1)不知道,license的问题;   (2)hierarchical flow最重要的部分就是partition和integration,都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先多谢了先; 感觉这种新的hierarchy flow和较老的ACS都一样嘛 都是先partition 然后在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