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28nm以下这种工艺中,哪种功耗是占最大比例的啊

楼主(2015-03-11):
题目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对设计优化可以减少动态功耗,那么对于静态功耗 和短路功耗我们怎么减少呢

网友:
我不懂也就随口一说,静态功耗不是可以通过电源管理来减少吗?

网友:
关系到热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就是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统计。就是在采用了低功耗技术后的所占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