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路的版图设计与验证的论文

楼主(2015-03-11):
本科生,写一个关于版图设计与验证的论文,打算在论文中写一些电路原理的知识却感觉力不从心,
写一些版图的知识该从那些方面开始写呢?
目前正在思考中......
求大家给一些建议
论文设计是关于DC-DC转换器的版图设计

网友:
先找一个DC——DC的电路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找到了,仿真报告也有

网友:
那你就画版图啊  然后版图画完 验证没有问题 ,把这些过程和结果的截图都贴在论文里,然后在详细说明一下每一个模块是怎样设计的 哪部分是重点关注的 ,用的什么工艺 工艺文件截图 drc lvsrule的截图都往上贴,大概就是这样的,我当年的毕业论文就是一个版图的 运放的版图 回复 3# 毅飞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