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哪些做小批量IC测试机构

楼主(2015-03-11):
各位好,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些芯片,但现在需要做一些测试,
大的封测厂不般是不会接小批量芯片测试的,还有一些就只做一些失效分析之类测试,不做功能测试。
请教大家一般有哪些测试机构承接这样的测试项目?请推荐一下?

网友:
不少,但是价格不菲。
可以考虑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除了宜硕,还有其它推荐的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暂无,我们只用过宜硕,后来嫌太贵了,买了台手邦机自己做板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