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buck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5-03-11):
本人目前做了一款高压电流型buck,输出电压5V,输入电压大于45V,重载,SW波形会出现不稳定现象,类似次谐波震荡。但是这时候占空比远远小于50%。不是很理解,什么原因产生了震荡。
   PS:典型应用电路少画了个续流二极管, 实际上是非同步整流的。

网友:
你这个震荡是仿真时候的震荡还是实际片子出来测试时候的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时没有振荡,实际流回来的片子测试sw有大小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这时候的占空比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Duty=5/45=11.1%,输出电压时5V, 输入电压从12V一直到40V时稳定性都还不错,40V以上就变差了。 频率为450kHz.

楼主:
而且调了下EA的外部补偿,都没有什么改善,愁人。

网友:
是同步还是异步的,
同步的话,是不是DUTY越小,愈不稳定。那就是地有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同步整流。

网友:
看看反馈回路

网友:
这种大小波一般都是电流环路的原因,一个可能是补偿不到位或者不合适,另一个看看是不是采样和补偿电路已经影响到了这部分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
duty 11%,频率450k,说明你on的时间很短240ns,看样子你好像是定频峰值电流模控制方式的。你的电流采样环路足够快么,能在240ns里检测出电流?另外峰值电流模一般都做Ton min的,是不是就是在240ns附近?这些都可能影响环路的。

网友:
器件耐压是多少?

网友:
改变频率有改善吗, 改变电感有改善吗?

网友:
你的freq多少,bandwidth多少,补偿方法是什么,type II吗?

网友:
比例电阻上边的电阻加个小电容试试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的工作方式是固定频率的电流型buck,可由外部电阻设置频率. 当时设置的频率为450k左右。 Ton_min=100ns, 如果轻载或者占空比进一步减小,会自动降低频率(这些功能测试无问题)。
   电路监测环路我采用的是电流比较器,速度应该能够达到要求。
   另外,加大电感值,无改善; 降低频率(通过外部电阻设置到200KHZ),抖动显现消失。
   我怀疑是小占空比时slope compersation受到干扰,或者current sense部分受到干扰,也不太好证明。

楼主:
回复 网友D:

    450k  type 2, BW=45khz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说FB加前馈电容? 等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40V以上电压挺高了,Duty小,采样时间短,容易采样不准吧,不知道再加点slope compersation有没有可能改善。可以加大电感试试。有什么情况告诉我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看到了,加大电感无效果~现在用多大,加大了多大,测试加狠点没

楼主:
回复 网友E:

    18uH , 加到33uH无改善。   现在是占空比只要大一些或者频率低点,就容易稳定。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类似次谐波不稳定,可能加前馈电容不一定起作用,也可以多试几个pf级的。你的是comp外部补偿吧?高压是comp电压最低降到多少了?加大电感是想对应的增加斜坡补偿,可以更大些测,但是采样过去的电压会更低吧,comp电压会更低,减小电感呢?试过没?外部调试的话可能都会相互影响。有条件试试改变采样比例,或者内部加斜坡补偿。最大负载多少啊

网友:
还有输入输出电容都可能影响,输入电容可以试试ESR低的电容多并联,输出电容可以换换不同ESR的,可小,测试就多换换调调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把输出调到12V来看,如果40V-12V 450kHz能稳定,那就很明显了,不稳定的条件就是Ton很短。到时再看是什么原因导致Ton短造成不稳定。是不是电流采样和PWM比较器的速度不够快。另外在VIN上加大电容滤波,让VIN尽量干净,排除VIN干扰造成不稳定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减小电感还没试,这几天忙着弄别的项目,等我试试。 增加谐波补偿目前只能靠 提高L值了。

网友:
系统噪声+Ton_min造成你项目的问题,做下FIB,把TON_min减小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系统噪声具体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大负载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