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匹配问题

楼主(2015-03-11):
在做一般的电流源版图时一般需要把MOS匹配好一些。当然四方交叉的匹配最好但有时候面积受限并且连线也麻烦。一般对于A管m=2 B管m=2 我通常的做法是ABAB摆放,然后用它们的body环各自包围每个管子。但也有人是摆成ABBA形式。不太明白哪种方式会更好一些?  或者是对于AA  BB  CC这三个管子是ABCCBA好些还是ABCABC好些?判断标准是什么?

网友:
共质心更好

网友:
去看看模拟版图的艺术,ABBA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     最好共质心  兼顾梯度效应和边缘效应

网友:
二维共质心已经是对差分对管的匹配的要求了,一半电流镜不会是只有这两对,可能还会有其他路的镜像。
一般都是摆成1维的然后在两边加dummy 就行了

网友:
你如果做.18的,ABBA,ABAB,X型交叉其实都可以。ABBA是镜像对称,优点是可以共用源端,缺点是A和B的负载肯定不一样,因为漏端A比B大啊。ABAB就没法完全共用了,但好处是负载肯定一样。缺点是A和B的质心有点差别。X交叉肯定十分对称,坏处是空间很浪费,而且源漏都不能共用,它本身的负载肯定是最大的。
我的经验是M=2这种小得不行的就甭当正经差分,做得很小很靠近不也是一种MATCH吗?
如果是45nm的,恐怕必须用AABB这种,两边还得加足了DUMMY,为了让两侧机械性挤压尽量一致。

建议:去跟你的DESIGN好好谈谈,做M=2的好意思吗,统统W切半做M=4的行不?对称性肯定好多了。

网友:
ic设计牛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你的意思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hi啊可以的

网友(2016-06-08):
感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赞同,0.18的2:2这样的DUMAABBDUM就够了。ABAB ABBA这样走线、S/D不对称的也会不匹配,为匹配导致面积增大很多也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