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倍压电荷泵

楼主(2015-03-12):
要做一个,驱动电流300mA的二倍压电荷泵(三个PMOS,一个NMOS的结构,宽长比50000:1),但做的过程中发现即使驱动电流设置为几毫安,输出电压也上不去??从波形看原因是:在放电一开始时电容的电压不会立即抬升一个电源电压,而是一个缓慢的充电??求大神么解惑,还有这么大的驱动电流这样的就结构能否实现》》。多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开关管的导通电阻都在100毫欧附近,二倍压结构倍出的输出电压连1.5倍的效果都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ading??就是直接加一个200mA的idc,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明白,请详细说一下,我感觉时主要原因是电荷泵从充电到放电这个切换瞬间,电荷量损失了,而且特别严重,怎样改善呢??

网友:
1,检查驱动是否存在电荷泄露,重点关注是否为非交叠时钟
2,检查是否满足 2Vin-Iload*1/(f*C)=Vout。若满足,就需要增大时钟频率,增大 flying cap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
    1.我在设计的时候考虑时钟的问题了,但仅仅把时钟做了个反向用来控制充放电,心里也在琢磨这样充放电通路可能同时打通,但仅想到此,没想到对时钟做交叠处理!
   2.对于第二条公式中的C指的是flying cap泵电容吧??
   再次感谢,如果再发现问题,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2.的公式是不是不大对??

网友:
公式没问题,可以推出来,而且文献上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上图是我的倍压电路跑出来的波形,时钟已采用非交叠的,但倍压输出依旧在3V,输入是2.1V。从波形看是充放电切换瞬间MOS的切换跟不上,MOS开关管尺寸太大,导致电容大而造成的!请问有什么有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再问一下对MOS开关管有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说用什么DMOS了...还是做到管子导通电阻小(增大宽长比)就OK了??多谢

网友:
你可否把你 的电路 ,具体的电流电压波形 还有你的初步分析原因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果可以的话加下我QQ,指导我一下,谢谢!确实调了好久也没弄出来,QQ号我以短消息形式发给你了,谢谢!

网友(2016-07-02):
回复 楼主:

    你做的二倍压电荷泵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我刚开始做,好多不太清楚,能指导我一下吗?

网友(2016-08-01):
回复 楼主:

   这个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是电路当中存在mos管子导通电阻和电容的开关电阻,导通电阻很好得到,w/l=1u/1u的管子约为10K,电容的等效电阻拉扎维上面有提到,Zc=1/c*f。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mos管子宽长比做的越大越好,这样导通电阻会比较小,但是对应的mos管子的面积也会增大,对应的非交叠时钟的驱动能力也要增强(即是驱动的反相器驱动能力要做大)。其实一般情况下,flying cap的等效电阻一般是占主导,一般是kΩ级别,导通电阻都会比较小(一般是Ω级别)

网友:
changepump输出电压波形

changepump输出电压波形
回复 网友B:

  高手,我采用的是比较器的反馈的二倍电荷泵的结构,图片是二倍升压之后带3mA负载电流的波形,请问这个波形的波峰与波谷只差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下你的波形,感觉你用的是跳周期控制,这个波峰与波谷的差值个人觉得与你的CP时钟周期和环路的带宽有很大关系,欢迎讨论
还有你说的导通电阻Ω级,个人认为偏大,通常估计都得做到mΩ

网友(2017-05-12):
回复 楼主:

   你的电路最后是怎么调的?最近在研究二倍压CP结构,也是电压pump不上去,3.3V只能倍到4V电压。谢谢

网友(2018-04-09):
楼主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可不可以加个qq请教一下?我的1174870667

网友:
楼主我也在做关于这个的,加个qq好吗?1174870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