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经过氧化层台阶的金属连线通常无法完美地覆盖台阶?

楼主(2015-03-12):
经过氧化层台阶的金属连线通常无法完美地覆盖台阶?

楼主:
这话时什么意思啊?
有氧化层台阶的金属连线要薄一点?

网友:
经过抛光处理的氧化层应该不需要金属连线再去覆盖它的台阶了啊 么明白lz什么意思

楼主:
我这问题是在《版图艺术》书中,14章,组装管芯,14.3.3电迁徙,看到的

楼主:
金属连线走过氧化层台阶时,两者的厚度加起来,高了,后面的工艺也许会磨平,然后厚度变小,从而使得氧化层台阶上的金属连线的厚度也变小,从而其承载电流的能力也下降。
是这么理解的吧?

楼主:
应该是台阶边缘金属线不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