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里面可以画45度的metal吗

楼主(2015-03-12):
用create shape没有看到可以画45度的选项,有没其他option或者方法可以画?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只能手动,注意线的endcap的类型选八边形。

楼主:
谢谢,找到了,没细心看,有个选项可以选90或者45度

网友:
rdl应该可以45度线的吧,

网友:
angle 有 正交 和 45度选择的,

网友:
有快捷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