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5-03-12):
CHRT0.18工艺中  resistance是方块电阻的阻值吗?

网友:
你改变length和width的比值,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你这比值1:1的时候,这个值就是方块电阻阻值。不过对于金属电阻而言,这个值很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ohms 是欧姆吧。100 m ohms 是多少呢?长跟宽同时变化阻值好像不变,长是宽的倍数时才发生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m=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