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四位sigma-delta调制器输出像谐波?

楼主(2015-03-12):
输入0.85 频率770Hz 带宽1kHz
采样44.1kHz OSR=22.05
四位量化器,量化间隔0.125
输出功率谱很奇怪如下图

输出频谱

输出频谱

网友:
回复 楼主:

   FFT点数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的是16384点FFT
选取点数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
首先,看你这频谱你没有加窗;
其次,1阶DSM本身就有谐波,所以一般都用2阶以上。

网友:
如果是仿真得到的频谱图,那么带宽内的噪底不够低,而且在高频20K左右,频谱翘得也不够高。
首先检查matlab的计算文件是不是有问题,比如加窗了,采样点数了,等等。
再检查一下反馈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建议而已,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SDTool的PSD,应该已经加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也是个思路
我去试试不用本身SDTool工具,自己写代码再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2.5倍FS有16384个点,实际到FS/2是非整数点

网友(2016-10-27):
横坐标不是log,先换成log吧。。。不然感觉很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