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采样保持电路 电容翻转式 仿真结果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

楼主(2015-03-12):
电容翻转式采样保持电路

电容翻转式采样保持电路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求助ADC设计的大虾,刚入门,还请指教呀!万分感谢!

网友:
用stb对放大器的共模反馈环路仿真一下,看看共模环路的稳定性如何?

楼主:
首先,很感谢~
其次,想再问一下:
1.对于运放,ac仿真得到的相位裕度为60°,这里可以看出你所指的共模环路的稳定吗?
2.如果不是,那么能更详细说一下“共模环路稳定性”吗?
3.之前没有做过stb,请问只有STB能仿真“共模环路稳定性”吗?
希望能回复一下,在这里先谢过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采样开关阻抗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也有可能啊!我看到楼主给的波形图,共模好像没有稳定下来,还以为是共模反馈环路的问题呢。
看到楼主给出的共模开关都是nmos。不知道共模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嗯,采样开关我用的最小沟道长度0.18um,宽度采用了100 fingers的最大宽度,这应该是最小的采样开关电阻了吧!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ac仿真得到的运放相位裕度60°,这能说明你所说的稳定性吗?
如果不是,能再解释一下你说的“共模环路的稳定性”吗?

网友:
这些库貌似论坛里面都有吧,我们学校使用的库好像不让上传

网友:
些库貌似论坛里面都有吧,我们学校使用的库好像不让上传些库貌似论坛里面都有吧,我们学校使用的库好像不让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共模电压我设置的是0.9V,电源电压1.8V,不知道这会有什么影响呢?选取共模电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共模电压的选取最终还是取决于实际项目的需要,不是自己随便决定的。如果不考虑实际需求,共模电压可以根据放大器的输入管来选取。对于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共模的电压可以选择0.9V;对于NMOS管输入的共源共栅放大器,共模电压可以选高一点,比如1.1V;对于PMOS管输入的共源共栅放大器,共模电压可以选低一点,比如0.7V。

回答的不知道是否正确,还望论坛的高人们指点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谢谢了~Nmos输入管时输入共模电压取大于0.9V,Pmos管做输入管时共模电压取小于0.9V,这样是否考虑到有更大的输入范围呢?

网友(2018-03-06):
时钟跳小点,相位裕度在高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