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实现幂函数

楼主(2015-03-12):
y=x^0.75;就是这个函数,请问该如何用FPGA实现呢?

网友:
算法展开,其他近似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展开呢?求详细指导

网友:
网上找找算法啊

网友:
CORDIC算法可以用来实现正弦、余弦、乘法、除法、平方根等超越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谢谢

网友:
试一下泰勒级数展开。

网友:
最简单就是查表,高速快捷。

网友:
不知道输入范围是怎么样的,如果范围小,可以用matlab或者C生成一个系列结果,然后导入到ROM中,在FPGA里查表搞定,这是最快的,FPGA除了乘法和加法,一般还是别做其他的迭代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FPGA的查找表都是通过ROM来实现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ram模拟的rom,可以有初始值

网友(2020-09-22):
exp(ln(x)*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