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vip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03-13):
跳出low level reset protocol is not executed in proper sequence.hence device is connected at full speed这什么原因引起的?
host VIP的初始化之类的全是按照手册上。

网友(2015-08-25):
USB  device 连接到host的时候会进行复位操作,这个复位是按照协议来进行速度检测,然后才开始枚举。
你配置VIP的时候,在复位协议那部分配置为低级的协议,支持usb1.1(full speed) 的复位协议不支持usb2.0(high speed) ,所以你的device 被连接在full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