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active ECO和ECO FLOW

楼主(2015-03-13):
请问下INTERACITVE ECO和ECO FLOW是不是两个概念啊,INTERACTIVE ECO只是修改或增加下器件,不用走ECO的流程吧?

网友:
这应该是edi的范畴吧, interactive eco相当于manual eco,更简单些

网友:
ECO的概念范围很广,看你怎么理解。

楼主:
我看到eco flow里面要导入导出网表什么的,interactive eco是手动改器件然后直接ecoroute就可以了吧,不用导出网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