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沿触发可否取代,双沿触发的影响?

楼主(2015-03-13):
30资产
对于某些设计,如:奇数分频,须做双沿设计,可否用其他设计方法取代?若用双沿触发对设计有什么影响?对时序等有什么不好?可否修正?
麻烦大神能一一详解,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你写这个时钟约束的目的是描述实际时钟,不过一般会有余量,所以实际中用上下沿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双沿触发一般不用于高速设计。因为没有双沿触发的触发器器件。
双沿触发的实现实际是用两个触发器,一个上升沿触发,一个下降沿触发,再用组合电路实现所需功能,所以不能构成同步电路。也就不能用于高速设计。
高速设计一般用PLL锁相环解决你所提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2#首先,谢谢您的解答。我所做的就是PLL的设计,您说的PLL相关鉴频鉴相,调频调相我也懂一些。只是,我想确认一下比如输入时钟为8Mhz~250Mhz,输出为10Mhz~500Mhz这样的设计适合不适合用双沿触发的设计?我做了DC,也做了后端布线和pt分析,时序上有些违例,后仿基本能通过,网表模拟还在仿真中,只是,我不放心这种设计是否确切能用,您能给我个确切的答案吗?

网友:
如果的SDC能精确描述的clk的上下沿,用双沿设计也没什么,sta会check的,就怕你的上下沿不是精确的50%,或者你不知道这个占空比的精确数据

网友:
要替换的话你就用他的倍频时钟,加个0 1计数器,0就是上沿,1就是下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我的sdc时钟如下:creat_clock -name "CLKIN" -period 3 waveform {0 1.5} [get ports {CLKIN}]
    您看看这算是精确的50%吗?

网友:
这个你写的你想50%的当然行,我说的不能精确的意思是实际时钟不是理想的50%

网友:
这样就跟你sdc里的不符合,check也没意义了。不过如果你要求时钟精度不是很严格,pll出来的时钟质量不错,很接近50%,而且也很稳定,实际应用也没事。

网友:
时序违例还是要清掉的,高速的话,如果500M就要看你SDC所留的余量跟你PLL时钟出来的占空比抖动之间的关系。

网友:
用上下沿其实主要坏处就是一般的时钟周期的精度都很高,但是占空比的精度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讲解,领悟了!

网友:
这位兄弟,恕我直言,我看你还糊涂着呢。
SDC约束是什么?它能改变PLL的性能?实际做一下就明白了!做硬件的重要的是动手。
PLL在FPGA里是做死的模块,不存在布线问题,SDC是没有作用的,只能给你个报告说你定的指标满不满足。
你的课题要做的就是选个快速器件,配置好PLL的参数,让它输出你要的时钟,如果要50%占空比,内部主时钟就要加倍。
上下延触发到200M就是死路,也许更低,因为用不了全局时钟。

网友:
用双沿触发,看什么情况下。
如果在FPGA内,建议别这么干,没有一个FPGA是按照这种模式来设置的,它会在时钟上增加很多组合器件,变相造成系统不稳定。
如果是芯片设计,做DDR,那你要看时序裕量是否满足,系统工作时钟的最大周期Tp = Tcq + Tdelay + Tsu,如果是单沿,那么你的工作时钟周期Tsdr ≥ Tp,如果你要用双沿,那么你的工作时钟周期Tddr ≥ 2 Tp。否则后级逻辑一定会出现亚稳态

楼主(2016-11-02):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一直忙,没能及时回复。   就您所述的,可能我不大明白。目前我所做的不是FPGA,二是单纯的PLL IP设计,
   而且FPGA也不能跑到400MHz这么高频率;之前问的问题已经解决,问题主要源于
   模拟工程师考虑不周,考虑到双沿触发对时序上的影响,为规避风险,此模块分频设
   计已经改至模拟搭建结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