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提取netlist部分参数不识别。

楼主(2015-03-13):
如图提取netlist,线路图中的部分参数不能传进去。
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个器件的netlist procedure的问题,需要在CDF参数中设置procedure 函数,另外函数也需要定义(如果合标准的不一样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给个详细的说明吗,
拿来fab的pdk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cdf中也去看过。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里面给的w=ipar(“wf“),wf给定了数值,但是w却没有被传递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iPar的参数调用和pPar的参数调用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