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E XL global optimization功能

楼主(2015-03-13):
我搭了一个简单的LPF,想看看ADE 的optimization功能,因为ADS的优化功能使用过。设置电容变量为C,电感变量为L,

下面是仿真的变量设置,扫频设置,已经目标值S11的值,我想通过软件找出S11在给定频段内<-30dB的L,C值。

那么问题来了: 见下面,为什么都是fail的结果。仿真报错后,说着100给点都得不到最优的结果,莫名其妙的。下面图片里明显有<-30dB的值。求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小弟不怎么懂,在这里跪谢了。有谁能和我解释下global optimization的原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spec里面的单位加上看看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行哎~~~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你这个等式是出来是一个曲线不是一个值,你的在用一个max()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取公式合理, 而且我给的spec 就是一个范围小于-30dB,所以画曲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成功了, 取最大值函数 叫 y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