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配置问题

楼主(2015-03-13):
现在在做PCI9054接口,但是不会配置eeprom,用PLXMON软件配置,里边的参数都怎么填啊,请教各位,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有个文档的吗

网友(2015-07-01):
看详细的数据手册

网友:
这要根据你的工作模式以及接口工作方式,设置相应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