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怎样在RHEL6.4系统下安装ic5141

楼主(2015-03-13):
目的:在RHEL6.4系统下安装ic5141。

背景:服务器装的是RHEL6.4版本的linux系统,以普通用户eda登录,创建的各级子目录结构如下:/home/eda/setup/ic5141                  (ic5141的安装原文件存放路径)
/home/eda/installed/cadence/ic5141  (指定的安装路径)

现象:在安装步骤进行到“Do you want to start softload?"时,出现以下warning。warning:eda is not the ower of /home/eda/installed/cadence/ic5141

eda may not have the required write permissions.
Press [Return] to proceed, q to quit:

问题:我是在eda用户下创建的安装路径,怎么会提示说eda不是安装路径(/home/eda/installed/cadence/ic5141)的所有者呢?

请教各位大侠,到底是咋回事呢?另外,ic5141的完整安装流程是咋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产生的路径installed是属于哪个用户的不就明白了吗?一般Cadence的装载工具iScape似乎会换做一个用户或者用户组的身份来做下去的。最简单的就是用root权限装下去。如果实在不能用root, 改掉子目录的用户组属性好像也可以装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方面的问题,我已经排除了。而且我也反复查看了安装目录的属性,显示属主就是eda,有创建和删除文件的权限。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可以装进去的。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总是告警说eda不是这个安装路径的属主,也没有写权限。
另外,我干脆以root用户来装,竟然显示说,root不是这个安装路径的属主。你说奇怪不奇怪?
实在搞不懂啊,我都要崩溃了。
哪位大侠救救我啊,给指个明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脚本错误吧, 看一下脚本里面写了啥.

网友:
1. 建議使用 RHEL 4.8 安裝 IC5141 , 之後整個目錄 Tar 起來再cp 到 RHEL 6.4 解 Tar.
2. RHEL 6.4 X86 在下沒試過執行有無問題 , 但 RHEL 6.4 X64 就算解決 X11R6 lib 問題
    在執行 IC5141 時仍然會發生 IPC 問題 , 導致反應非常慢幾近 Hang 住狀況.還沒試出
    狀況如何解 ! 但 RHEL 5.8 X64 解決 X11R6 Lib 後就 OK !
以上訊息提供給各位參考 .

网友(2015-07-19):
自己有6.5的系统,看起来不好办呢

网友(2015-12-10):
IC5141尽量考虑在RHEL5以下版本上。

网友B:
和楼住一样,同样的系统 安装5141,崩溃中。不知道楼住解决了没有?解决了的话,望指点一二。感激!~

网友(2017-02-10):
icfb & virtuso 启动慢,报Waiting for ipc:0 to initialize 错误

运行icfb 或者 virtuso软件很慢的卡在那里,看日志报Waiting for ipc:0 to initialize 错误

o cdsServIpc: ipcIsAliveProcess connection timeout (host:martian)Waiting for ipc:0 to initialize
o Waiting for ipc:0 to initialize

解决办法:

编辑/etc/hosts文件,在127.0.0.1行后面加上服务器名字。

服务器名字可由hostname命令得到。

网友(2018-02-24):
请问楼主,此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此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C(2021-03-12):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B:
和楼住一样,同样的系统 安装5141,崩溃中。不知道楼住解决了没有?解决了的话,望指点一二。感激!~ ...

同样,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大家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同问,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