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后的pad问题

楼主(2015-03-13):
我在icc里initial floorplan之后,为什么既有pad cell,又有port,这两者怎么映射起来呢?

网友:
port通常是黏在pad 头上,

楼主:
是直接把port和pad约束在一个位置吗

网友:
不用约束,一般create_floorplan 完 ,port 会自动跑到pad的terminal那里 ,并创建top的terminal

网友:
也想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