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文件中的MaxFanout和ForceMaxFanout如何用setCTSMode的选项替代

楼主(2015-03-13):
在EDI command reference看到,cts文件中的设置可以用setCTSMode替代,请问MaxFanout和ForceMaxFanout如何用setCTSMode的选项替代?

其中试了-useLibMaxFanout,然后看生成的cts文件,并没有看到MaxFanout和ForceMaxFanout的设置。

网友:
通常用spec来 规定, spec优先级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现在的情况是全部用脚本实现,而cts文件就是用脚本自动生成的,然后cts时加上额外的选项。之所以不想动脚本,是因为这个脚本还要运行其它的module的pnr。

网友:
createClockTreeSpec -file xxx.spec
<Modify your spec>
specifyClockTree -file xxx.spec
clock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