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mcmm cts

楼主(2015-03-13):
1.怎样可以合并各个sdc的cts,是不是只要将各个sdc中的create clock 定义 ,set_false_path全部合在一个sdc中就可以了2.upf的是不是没有办法单独定义一个cts scenario做cts,因为存在不同电压域,cts scenario的operation貌似无法定义

网友:
回答1:自己理解各个clock定义,同样意义的可以合并,自己写个sdc都行 ,类似你的意思

回答2 :icc应该支持的,有个guide buffe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大回复1.不同的mode有相同的clock 定义,只是频率不一样,是不是选个快的就好了。
2.guide buffer是什么,在guide没有找到。

网友:
cts   和频率无关,做完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设定一个cts scenario  和做mcmm的 cts ,这我这个设计里面感觉不出有什么区别,可能我的设计比较小,没有体会到一次做完cts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