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XIE板卡插在PXI机箱中找不到设备,转接到PCIE插槽上却能找到,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5-03-13):
最近做了个PXIE板卡,总线设计使用的是PLX的PEX 8311。在NI机箱上找不到设备,对了几遍协议,restn,refclk,tx,rx都接对了的(PXIE板卡是TX接总线连接器TX,RX接总线连接器RX,PCIE是TX接RX,RX接TX)。PRSNT#接GND,MPWRGD上拉3.3v。把reset,refclk,tx,rx飞线到PCIE板卡上,插到pcie插槽上就能找到设备。
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下,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7-04-07):
好像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