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失真

楼主(2015-03-13):
利用设计的运放来搭了比较器,但是输出存在失真,感觉是运放的负载能力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求解,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了。波形图中上面一个是输入,下面一个是输出。

网友:
运放是运放,比较器是比较器,两者不一样的。你的电路,接法都有问题。说是比较器吧,接反馈电阻干嘛;说是运放吧,反馈接法也不对。

网友:
这个运放居然没有VDD和VSS,感觉有点犀利啊

网友:
接法都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3# bohaiyujialing 有电源电压,只是没有粘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它是比较器确实不对,我只是想通过这个结构获得方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