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求助!关于ahdllib中opamp的那段代码

楼主(2015-03-13):
附图

附图
ahdllib中opamp的veriloga代码中,cout是个什么东西?怎么看都看不明白。v(vref,cout),I(vref,cout)到底指的什么?cout 只是定义了一个 electrical,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输出电容吗?如果是的话怎么和vref联系起来呢?多谢,多谢! 备注:vref 为1/2*vdd,

网友:
你需要画出这段代码的小信号电路图才能完全明白,cout是中间middle gain stage的输出电容的节点电压,vref在ac等效时是虚拟地,在dc时是控制输出共模电平的电压,你再好好画画模型的电路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我是初学veriloga.能把该运放的小信号图给我画一下吗?这是一级运放吧?但是你看那个输出级的代码怎么感觉像是二级运放?如果是二级运放那个电容是米勒形式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output stage中又一次出现了cout,这个与你所说的“Middle gain stage” 怎么联系起来?

网友B(2016-03-04):
电路的小信号模型如下:
其中cout基本上就是输出信号,只不过为了不使负载干扰gain和bandwidth,后面又加了一级0dB gain的buffer. buffer的输出叫vout。
另外,model中关于soft-limiting的部分没有画出来。

网友(2021-01-06):
Gut Gut. Gute Frage und Gute Antwort. SALUTE

网友C(2025-04-24):
引用 网友B:
电路的小信号模型如下:

其中cout基本上就是输出信号,只不过为了不使负载干扰gain和bandwidth,后面又加 ...

我仿真时发现rout越小,单位负反馈的增益越接近gain,这是为什么请问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仿真时发现rout越小,单位负反馈的增益越接近gain,这是为什么请问你知道吗?
...

刚知道了,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时,rin相当于变成负载电阻了,增益变成了gain*rin/(rin+r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