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电路和低速电路再设计时 思维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楼主(2015-03-13):
自己接触的都是40M的模块,想知道800M那种高速模块,在设计时候考虑的重点是什么啊?比如流水,逻辑层数等 谢谢大家。

网友:
800M那种高速模块考虑的重点是全局时钟与同步设计,简单说就是要把复杂功能简化到多个简单逻辑功能,用PIPELINE的方式串联起来,这样输出就可以跟上高速输入变化,只是之间有个固定的节拍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需要更多的经验参与了,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文档能推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