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CB Layout的那个阶段进行PI的仿真较为合适?

楼主(2015-03-13):
在PCB Layout的那个阶段进行PI的仿真较为合适?布局阶段,只划分了平面,没有电容的信息,可以进行PI仿真(平面谐振)吗?根据仿真的结果放置电容和IC。等到不限结束后,在进行一次谐振分析,优化电容的放置。之后再进行压降仿真,这样的流程不知道对不多,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修正一下“等到布线结束后,在进行一次谐振分析,优化电容的放置。之后再进行压降仿真,这样的流程不知道对不多,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我咨询了我们公司的PI仿真的同事,他说,他只做PI里面的压降仿真。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只能是后期的弥补,不能再布局前期的阶段进行预设计。

网友:
其实电源完整性是信号完整性的一部分,在前仿真的时候就可以进行PI(我用hyperlynx linsim 就可以进行)。好像前仿真用处不大,关键还是后仿真的谐振、去耦方面吧。

网友(2015-06-29):
布线前做单点仿真,布线后做多点仿真。主要看你的参数设置,与实际元件的误差大小。

网友(2015-08-04):
嗯啊恩啊

网友(2016-01-18):
FYI.
Initial stage  -> DC
critical nets layout stage -> Dynamic-PI + SI + SMT Cap.

楼主(2017-09-21):
回复 4# wangking13多谢回复,近期又开始搞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th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