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问题 floating net

楼主(2015-03-14):
用encounter自动布线布局生成的版图, DRC和LVS都过了 没有问题。

最后用pex抽网表做后仿的时候就完全不对了, 有些output停在400,500mV的位置

检查pex生成的网表发现有些PMOS和NMOS上都有floating nets。。。。
尝试修改pex的extraction type, 发现用C+CC和NO R/C就没有问题(后仿结果也正确), 但是只要有R 就会出问题

还尝试换了一个非常小的design,就4个逻辑门,保证走线很短,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实在debug不出来了,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试了exclude vdd和gnd的parasitics,还是不对

另外我很确定那些floating是不对的 我对应版图和schemtic查了 都是连着的 不知道为什么到calibre view里就是floating了

网友:
不错了,我用的华虹bcd工艺,drc还有很多错误

网友(2016-10-25):
我们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万分感谢

楼主(2017-03-10):
回复 网友A:

后来解决了 发现是抽取diffusion resistance有问题,pex rule里面有一条关于diffusion resistance的代码,注释掉这行代码,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2022-01-24):
我layout用EMX生成schemetic和symbol,他们的引脚对应不起来,直接导入schemetic可以跑仿真,但是会报floating

网友(2023-07-3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解决了 发现是抽取diffusion resistance有问题,pex rule里面有一条关于diffusion re ...

相关的rule是哪一个呀,没有找到,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B:
mark一下,之前遇到类似问题抽R就不行,后来换了calibre版本才可以,下次试试注释掉diffusion resisto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rk一下,之前遇到类似问题抽R就不行,后来换了calibre版本才可以,下次试试注释掉diffusion resistor ...

哪个版本可以呀,现在遇到这个问题,rule那个方法试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个版本可以呀,现在遇到这个问题,rule那个方法试了不行

2018还是2020的版本,我也忘记了,你也是抽R就停吗,抽C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8还是2020的版本,我也忘记了,你也是抽R就停吗,抽C没问题?

我是抽R+c+CC寄生可以抽出来,有floating ,后仿结果有问题,抽C+CC没有问题,结果正确,

版本从2021换成2015之后问题就解决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8还是2020的版本,我也忘记了,你也是抽R就停吗,抽C没问题?

R+C+CC寄生抽取带进去后仿,出现floating问题,抽C+CC没有问题仿真正确

版本2021换成2015,问题就解决了,感谢!!!!

网友(2023-11-07):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用的smic40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ark一下,之前遇到类似问题抽R就不行,后来换了calibre版本才可以,下次试试注释掉diffusion resistor ...

您好,我们换了calibre的版本,还是不行,注释掉diffusion resistor抽的话就报错了

网友(2025-07-17):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们换了calibre的版本,还是不行,注释掉diffusion resistor抽的话就报错了

...

请问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