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阈值电压表达式是什么

楼主(2015-03-14):
如果衬底与源级电压不等,阈值电压Vt会有所改变,请问PMOS管的阈值电压是怎样表达式?

网友:
Vt=Vt0+gamma*(sqrt(2*vf+abs(Vsb))-sqrt(2*Vf))

楼主:
回复 网友A:

  Vsb加一个绝对值,这样的话只要PMOS管源极衬底电压不等,则阈值电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