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18工艺 LVS报错: bad component subtype

楼主(2015-03-14):
在版图中用到了深N阱,已经确定电路没有错,只是深N阱里面的管子一直不能正确识别,出现如下错误:
615510[/attachimg

后来在calibre LVS rule文件里发现下面语句:

在calibre中layout中识别的是N2模型,而原理图中是ND模型,我觉得原因在这里,想知道该怎么修改rule文件来通过LVS,谢谢各位!

网友:
很明显,N2和ND之间的差别就是有无DNW,
既然电路没错,版图又存在DNW,只能说明版图错了。
要么改电路,要么改版图,不要怪责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说一下具体的情况

因为电路里面有两套地,所以每个模块单独过LVS时,都通过了,包括着一部分,后来把各个模块组装起来,一起过LVS,由于有出现两个地,所以使用了深N阱做隔离,在原来的版图上只是加了深N阱,其余的并没有变,但是LVS就是不通过;

我在想是不是深N阱加的有问题。

网友:
你说的深N阱就是2楼说的DNW。所以你明白了没……

啰嗦地解释一下:
本来你两个模块都通过了。原本也确实是ND的。然后为了分开两个地,你加了DNW。ND果断变成N2了。你应该超级感谢LVS抓到了你的错误。
我非常不理解的就是,你为啥会觉得在版图上加个新层次不会影响LVS?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T 晶圓代工 通常用 PSUB2 來區隔不同地

网友:
只显示一下DNW那层,看看你所隔离的两个地是否真的全部隔离开?有没有包完整?整体LVS有没有关于地混淆而出现的错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好好看一下你的rule关于N2和ND的详细定义。

网友:
DNW画得有问题啦

网友B:
既然说到分隔地的问题,忍不住多聊两句。这绝对是个杀死新手的大问题,一不小心就是毁灭性的错误。我当初也被耳提面命地教育过很久……
首先,设计出两个(或更多)地,是有不同目的的。有的虽然名字不一样,但最终电位是一个;有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电位。同个电位的还好,不同电位的如果没能隔离是要死片子的。
其次,DNW和PSUB2对于隔离地,完全是不一样的工艺。DNW是物理上彻底隔离,两个地之间被完全分隔,绝对不会短路(只要你别做错)。PSUB2是“虚的”,根本不会有这么一个层次出现在真正的芯片上,这个层次就是用来完成LVS的任务而已。
所以,PSUB2是具有很大风险的。你用DNW,出了错,这是好事,因为它替你把了一道关。用PSUB2,根本就不会报错,你会妥妥地跑过LVS,然后就碰运气看这两个地到底会不会因为短路死给你看。

我在很多不同客户那里都接到要求说“你给我把所有NMOS的区域都包上PSUB2”,虽然我完全符合要求地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在作死……为了不让作死变成真死,我还得非常小心地把所有PSUB2高亮,肉眼观看一遍。

网友:
8#说得很好,赞一个。
DNW我也是碰到过,PSUB2没有遇到过。

网友:
8楼说的对,楼主你太相信模块的lvs了,顶层出问题你改rule,对了又能怎样?

网友:
SCH上面用的是ND还是N2?衬底最终的电位到底是不是GND,还是DYNAMIC的,不要怀疑RULE,要怀疑电路

网友:
首先你们要搞清楚 如果你的版图里用到了PSUB2那都是底层的block里用到的,有的时候是为了把一些管子单独做一个衬底,减小和其他部分的寄生,但是到顶层最后还是一个地,所以说用PSUB2骗lvs的话不能这样讲,这么说是错的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B:
既然说到分隔地的问题,忍不住多聊两句。这绝对是个杀死新手的大问题,一不小心就是毁灭性的错误。我当初也 ...

对的,我们一般是加个rule做检查,有dnw的地方不让加psbu2,这样能避免错误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说到分隔地的问题,忍不住多聊两句。这绝对是个杀死新手的大问题,一不小心就是毁灭性的错误。我当初也 ...

非常同意楼主的说法,但是psub2如果一不小心框到了两个地上,就算lvs会过,erc也不会过的,会报软连接的error,所以不需要高亮psub2,只需通过erc判断即可

网友:
楼主,我忍不住的想说我们画版图drc rule是绝对不允许擅自修改的,而且整个版图组用到的都是同一套drc rule,所以即使你把drc rule,改了,lvs过了,那也是在欺骗你自己,认为他过了,然后到上一层,另一个人负责该模块,跑出来还会是错的,所以你这种行为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网友(2023-12-17):
我遇到这个错需要把套在DNW里的nmos对应的schematic全改成nmosdnw就不报错了,因为nmos和nmosdnw是两个器件。但看起来楼主是到了顶层才后加的DNW,那确实底层模块需要改的nmos可能很多,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批量修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