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设计电路进行计算时,发现仿真测得的数据为啥与计算值相差很大,

楼主(2015-03-14):
本人初学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在设计电路时,对电路大概计算了一下,参照smic18mmrf工艺库的文件,进行计算,求得Cox,Vth,进一步根据电流,电压的大小求出了各个管子的W/L,但是进行仿真时,却发现我用仿真的数据求出的Cox,Vth与计算结果相差很多,为什么呢

网友:
因为model不一样

网友:
不必迷茫和困惑,手工计算用的模型和公式简单,仿真的模型和仿真计算方法复杂,仿真库里MOS管的模型参数很多,手工估算也不过用了几个而已。误差肯定有,甚至差别也相当大,40%都不足为奇。后续需要自己依据理论的分析来调整仿真结果和设计目标的差别,这才是关键的。初学刚入门时也是同样的困惑过

网友:
我认为简单模型的用处在于你可以很快地知道电路不符合spec的时候,你知道可以将哪些参数(W, L, I等)往哪个方向调整

网友:
高阶效应都很复杂,手算主要提供直观感觉。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仿真器当计算器,建立look-up table。

    参考一下 Murmmn, B.

网友(2015-10-27):
回复 网友A:

有这方面资料可以共享吗?多谢!

网友:
給你兩個提示:
第一、用Plot方法
第二、絕對不要用微調的,只會越調越迷惘。
這兩個基本觀念,你自己去摸索絕對有收穫。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法
手工计算用的模型都是二级模型,和实际用的模型相差很大,只是一个近似模型估算。我们用书本上的模型也只是给自己一个直接的感觉,当大致的电路设计出来之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觉往自己想要的地方去修改,达到自己的设计目标,这才是最重要的,同样从迷惑之路上走过来的人,楼主好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