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中这种补偿电容接法的目的?

楼主(2015-03-14):
在这个电路中的补偿电容接在功率管栅端和VREF端,很少看到这种接法,有没有人了解这样、做的目的?

网友:
Hi fibonacci24:

If you remove the cap, the stability is ok or not?

mpig

楼主:
回复 2# mpig09 你好,这种补偿是和动态偏置结合的,去掉电容后相位裕度变差。

网友:
Hi  fibonacci24:
         补偿电容接到了二级运放的负端(Vref 端)。这个电容和Vref 的输出阻抗组成了负反馈降低了这个二级运放的增益,也就降低了整个LDO的环路增益,有利于稳定性。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 这种补偿是和动态偏置结合的  请问哪里来的动态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动态偏置没加上去,主要是跟随负载动态调节放大器尾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电容大小是多少啊?看不清。补偿稳定性的结构很多,这样补偿确实少见。我怎么感觉不像是用来补偿稳定性的,而像是来改善line regulation的响应速度的。你觉得呢

网友:
电容跨接在功率管栅极和参考电压之间,交流就相当于栅极对地接了个电容,对ldo似乎没什么补偿作用。如果看做跨接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输出,倒像是对误差放大器的补偿。这电路从哪来的,确信是正确的吗?还是因为楼主没把必要的电路贴完整,大家也只能按断章取义的电路胡乱分析了

楼主:
回复 9# 174371343 几十fF左右,但把这个电容去了稳定性的确变差了

网友:
應該是具有Miller effect 的補償電容,在O的端點此等校電容約C1*OP gain
讓C0所產生的Pole < 10*C1所產生的Po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大致结构是这样,的确优化了相位裕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主极点是在功率管的Gate端吧?那么增加电容确实只会使你的GBW更小&稳定性更高。。

网友(2019-11-21):
这种结构,会使动态响应变得很差

网友(2021-12-21):
请问下这个电路结构出自哪篇参考文献呢?还是LZ自己想的结构

网友(2022-05-03):
同问,这种LDO应该怎么补偿啊,有几种补偿方法

网友:
向大神求这种LDO的补偿方式,只用过单级运放调过LD O,这种补偿有点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动态补偿相当于将运放的第一级输出极点推到带宽外,所以不需要考虑,所以只有LDO输出和功率管栅端两个极点,如果将栅极作为主极点,那么用一个弥勒补偿感觉就可以了,但是这样补偿还真没看出来作用。

网友(2023-04-04):
有人知道这种结构的出处吗?尝试了一下,这种结构确实有效,多了一个零极点对,极点在前,零点在后,相位裕度有所提升,但原理还是有点不清楚

网友(2025-04-25):
十年后再来问下,请问楼主对这种结构的LDO有新的看法了吗?这个电容就是用来提升相位裕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