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据传输遇到反压信号的处理? 大家来讨论?

楼主(2015-03-14):
有木有童鞋一直在做接口的,比如axi stream接口,你从FIFO里读出数据从给axi接口,FIFO里为了时序良好,选择了“输出寄存器”,就是说你在FIFO读使能后的2拍,才能读有效数据,后面的数据也是如此顺延,然后送给axi接口,突然axi的ready信号无效了,但是由于FIFO时序顺延性, 在ready停止的那个时刻,你其实已经从寄存器里读出几个数据了,下次传输的时候,又要把这几个数据顺序发给axi后,才开始接着读fifo,遇到反压信号又要如此做法,是不是有点蛋疼?  各位是怎么搞的? 或者说得直观点,axi的时序,理论上要求ready信号无效的时刻,你的信号都必须无效,但是做FPGA一般采用的是时序电路,收到ready信号无效,都在一拍以后了,如果还有流水,那么也许N拍后才会收到ready无效的通知,这样就不满足axi时序了。。。这个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数据传输遇到反压信号“,头一次听说”反压信号”,这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axi stream接口发送端的ready输入信号

网友:
手动将ready信号延迟几个时钟周期可以吗?

网友:
1.用 ready作为FIFO的读信号
2.再加一级缓冲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挺长时间,其本质应该是寄存器流水被打断时的处理。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添加逻辑控制。将已经在寄存器中的数据缓存,等ready有效时,在输出。总之,是比较啰嗦的

网友(2023-05-06):
握手信号的逐级反压 - 活着的要义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626940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