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超声相控阵测距 FPGA怎么选择

楼主(2015-03-14):
做超声相控阵测距,对FPGA不是很懂, FPGA怎么选择呢 有没有做过的 求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的算法功能,比如多少乘法器,RAM空间,高速serdes数量,外围IO数量等等,不管是altera还是xilinx都有低、中、高档的器件供你选择。你做超声测距,如果运算量不大,一般低档的FPGA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
看门数,功耗,封装,最重要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