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Cadence最新推出了Innovus听说挺给力,不知道有用过的没有

楼主(2015-03-14):
Cadence最新推出了Innovus, 踢掉了原来的Encounter, 听说Place比原来厉害,不知道有用过的没有, 说说具体情况!

网友:
slackDriven算法从EDI14.10起就是Beta版本,至于GigaPlace引擎EDI14.20就开始用了(跑placeDesign -inplaceopt后留意log)至于效果。。。。。。我只能说最后我选择的方法是 http://bbs.eetop.cn/thread-477166-1-1.html

网友:
没见过innovus,截个图看看还行?

网友:
没见过发图看看

网友:
只是发布了,推出还需要点时间。
我们已经在很多大客户的case上取得惊人的效果。
我间接参与了国内某IC公司的case的调试。
使用Innovus确实给力很多,full flow收敛的速度很快,timing与EDI的结果几乎差不多,但是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从Innovus和Encounter的default setting来看,前者主要是将很多冗余的setting关闭,在每个stage的细节上进行优化。
举个例子,在postRoute阶段,Innovus采用setup和hold同时fix。

具体的变化还要等一段时间才有正规的doc

网友(2015-12-10):
使用Innovus也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优点很明显:

1. 运行速度约为EDI的3.5x
2. 和Tempus时序结果的相关性缩小到ps级。之前EDI的时序引擎和Tempus差异巨大,差个几百ps很正常。听说Innovus是直接把Tempus的代码拷来用了,由此也多了些原本Tempus才有的实用功能,比如设置SI Glitch阈值、设置Quiet Attacker等。
3. Area下降很明显

几点不足:

1. 默认会开启GigaOpt的UsefulSkew引擎,我知道的已经很多人掉进这个坑里去了,用得不好会大幅增加ID......EDI的默认设置是关闭的
2. 纯组合逻辑的Remapping力度比EDI还是要弱一点,但总体QoR还是可以赶上或赶超。
3. 就算没有Congestion问题,GigaOpt也没办法把关键路径的Cell挨得很紧摆放,而EDI是可以的。这是由于Runtime和GigaOpt WNS Optimizer的循环退出机制综合决定的。GigaOpt WNS Optimizer循环退出的条件是:RefinePlace后TNS不劣化。为了可以尽早地退出,就要求Cell不能摆的非常密,不然RefinePlace后时序变数太大,很难保证快速退出循环。

几点展望:

1. 现在和SSV的交互已经相当紧密了,但和Genus的交互还很欠缺。比如不能一个命令调用Genus做物理Remapping。
2. CCOpt一如既往最讨厌的是约束的Slacken Off机制...经常是Initial Cluster后关键寄存器ID非常好,跑一轮Skew就挂了

网友(2016-03-11):
回复 网友A:
有类似ICC的userguide之类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
有大牛比較過Innovus的placeDesign + optDesign -preCTS 和 place_opt_design的QoR嗎 ?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560963-1-1.html

网友:
當然是RCP最給力, 只是不知Cadence為何一直強調place_opt_design
因為目前沒問到有人覺得QoR比較好的

网友:
我感觉Innovus最大的好处就是跑的快,而且在place的时候对代码优化的力度会更大,对desity优化的更好,对比与ENCOUNTER 和ICC

网友(2016-06-08):
QoR是指什么?timing summary么?

网友:
回复 17# Lover_Momo Quality of Result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后知后觉上来补充一条。。。

Innovus/Tempus 15起,set_max_delay加了个很实用的开关:-combinational_from_to。真是谁用谁知道......

网友:
寻找资料中

网友D(2017-05-30):
个人感觉很不错,结果什么的都比ICC要好,学校已经放弃ICC了

网友(2017-10-23):
刚用ccopt,遇到些问题。
1.发现在database里生成了latency.sdc.在postcts优化后,计算timing,会考虑这个latency.
并且有负的latency,这样对吗?
2.ccopt -cts是否会优化skew,还是象传统cts一样只做clock tree?

网友:
encounter也还在用。

网友(2020-12-27):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很不错,结果什么的都比ICC要好,学校已经放弃ICC了

请问是哪些工艺节点好?28~65nm都好吗?我知道7nm的C家是非常好的,但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