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uartus ii 14.0或13.1多ip核,主要是00a2nios ii核的破解

楼主(2015-03-14):
网上破解只能是能/e niosii核,不能用/f核,会出现...time_limited.sof,不能用!!!求解决

网友(2015-05-25):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后来改用14.1或者13.1等等其它版本破解器里面的license即可。

网友(2015-07-17):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用的是您放送的14.0版本的quartus ii 软件,破解软件也是您的帖子里面提供的,现在遇到了使用alt vip的IP核在编译的时候只能产生time_limited.sof文件的问题,在网上找了很多破解ip的方法,但是都不奏效,能否麻烦您教我一下怎样破解14.0的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