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spectre仿真出错问题

楼主(2015-03-15):
大家好,我用cadence按照图中的电路仿真时,设置选用的0.5um工艺库,结果却显示那些晶体管没有定义,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很简单,因为你电路中有三极管,需要在tt的基础上添加biptypical才能仿

网友(2015-05-13):
每一种器件都会有一个模型与之对应,你的这个tt仅仅指的是数字的低压管,还有中压管、高压管、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等模型都需要添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