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model出问题

楼主(2015-03-15):
ADE spectre仿真,结果就如图所示,不止是何故?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先谢了。
Model有问题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是模型文件的格式完全不对, 是不是把hspice的文件当成spectre文件load进来了?

楼主:
我是装好后打开ADE自动load的库,我也去看了路径确实是spectre的目录下的模型库。但是有一点我很奇怪,为什么spectre.out的第一行:Command line:/apps/Agilent/IC/tools.lnx86/spectre/bin/
32bit/spectre。这里面为什么不是Cadence而是Agilent?因为我明明装了Cadence的spectre啊。
就是/apps/Cadence/IC/tools.lnx86/spectre/...是有的。
是不是哪里有问题?log文件好像和我以前仿真后的log文件有点不一样。

楼主:
我是装好后打开ADE自动load的库,我也去看了路径确实是spectre的目录下的模型库。但是有一点我很奇怪,为 ...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你的系统调用的是Agilent装载的spectre, 不是Cadence自己的spectre, 当然会有问题了。把Linux系统中PATH的设置调整一下就好了,看看which spectre返回的是哪个可执行文件。

楼主:
回复  stevenrgpeng

看起来你的系统调用的是Agilent装载的spectre, 不是Cadence自己的spectre, 当然会有 ...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调整下就弄好了。很感谢你的热情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