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要不要留一些余量呢【已解决】

楼主(2015-03-15):
关于hold的slack,是稍微留一些余量还是让slack做到0好呢?

感觉:留一些余量可以提高chip的良率,因为毕竟不能保证chip中某些cell出现delay减小情况,这样就会造成chip的fail

留余量的话又感觉没有多大用处,不像setup 留些余量,将来还可以用来提高频率

或者是留与不留的一个trade off? 留一点就好?

求教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的设计,无论setup还是hold都会留余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hold的余量是一定要留的。相对来说setup是可以放松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hold的为什么一定要留? 就是我上面说的原因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hold不满足,芯片不work, setup 不满足 稍微降点频还是可以用

网友:
hold余量怎么留主要和时钟树质量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这个我懂!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能详细点不 多谢啦

网友:
对于前端综合来说,只关于setup,hold即使不满足也不用太惊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这个我知道的;还是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