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

楼主(2015-03-15):
/layout:Symbol _ZTVN8oaCommon9StringImpE has different size in shared object.conside re-linking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virtuoso (IC6/ICADV)突然出现上面的错误,之前一直很好用的.重装系统与软件也不行.

哪位高人帮看一下.

网友:
看起来像一个PDK错误。

网友:
感觉软件与系统不兼容

楼主:
应该还是破解的问题,退回到以前的版本就好了,用最新的IC06.16.100就会有问题

网友:
什么版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您所说的先前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616, ICADV121, ASSURA41这三个Cadence工具的最新版Hotfix崩溃问题
http://bbs.eetop.cn/thread-480236-1-1.html

Cadence IC最近两个Hotfix中新增加的用户使用条款!!!必须提请关注!!!
http://bbs.eetop.cn/thread-4817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