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5-03-15):
画TOP时,如何快速的找出需要连接的两个端口呢,比如有两个模块的某个端口是需要连接的,可是这两个端口离的比较远,怎么能快速找出来这两个端口?谢谢
我试了mark net不行哦,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使名字相同的线网同时高亮呢?

楼主:
大神快快出现啊

网友:
网络名啊

网友:
两个接口都做一个TEXT标记,需要连接的时候查找刚刚做的标记,就会手动依次显示需要连接的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61可行  如果是51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行? 不能用layout xl? 可是我用的就是51啊

网友:
layout XL 可以的 , 51, 61 都一样
需要你从底层模块就用起,每层都保留连接信息,这样你在top 时,shematic 上选中线或是pin 时,layout上都会高亮

网友(2016-08-02):
毕竟有时相同lable 较多,所以一般都是把需要连接的短点找到,用rule 标记,然后再连,办法是笨了点,错误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