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nopsys IP整合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2-12-18):
synopsys IP使用广泛,比如designware的USB/ETH/AMBA/DDR好多公司用过,以后还会有新的项目用。新项目启动总是面临一套安装过程。首先申请license,通常公司都买一个lic file,synopsys的sales或者其他vendor会提供这么一个文件

SERVER $your_server_name $your_server_mac_id $serveice_port
DAEMON  snpslmd $your_scl_lic_manager_home

FEATURE SSS snpslmd $version_for_you $last_day_of_available ....
INCREMENT $other_features....

用$your_scl_lic_manager_home/lmgrd来启动,成功后你的lic可通过$serveice_port@$your_server_name来调用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lic file的生成是否与scl的版本相关,一般的说用比较新的rc种子新gen的file需要新scl来启动,年份要对上。
其次注意SSS,这是synopsys为了保证客户所使用的lic能与时俱进,它的lic要单独生成然后合并到lic file中的
总之lic file生成的rc种子、生成工具(这是vender方)、scl、sss、server OS、server time(这是用户方)要环环对应,lic才能启动正常。
server time不要太灵活哦,差月份也会有问题。rc种子+生成工具+scl+installer+coretools的版本是主要矛盾,最好都是同一年的。否则早找FAE吧。
某个环节不对应的结果主要有:lic莫名无法启动、coretools internal/fatal error

在项目管理上要注意IP的备份问题,IP从vendor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是一个.run的压缩包,别光备份压缩包,应该备份压缩包里面的文件!这是因为根据你项目的contract,很多情况.run能不能借压缩取决于你的Project ID对应的服务时间是否有效。笔者帮很多项目恢复或者建立环境的时候已经多次遇到这种遗憾了。一旦expire date那么.run连一条test case也不会给你。
Project_ID是跟synopsys给钱签字后卖给你的一个服务标示,一般是4位的单词或者数字,.run和上述sss、lic都会各自检查所有它们能访问的东西,甚至有的.run会去synopsys网站上查你的服务期限。知道了这个请各位PM和sales好好谈吧。

.run解开后放在DESIGNWARE_HOME下的都是kb包,他们都是二进制的。IP的lic都就位的话,用coreConsultant可以从二进制文件中编出你需要的rtl/tb/lib来。
注意如果你没有合适版本的vera,那么coretool就不给你sim,也没有case,一堆vmt调用的脚本你看不出testcase在哪。
而如果没有合适版本的synplify,那么它就不给你FPGA design,对于某些IP来说没有这个参考盲做需要不少经验啊。

以上,向前辈与大牛们致敬!

网友:
总结的很好,谢谢

网友(2013-01-30):
what can i do,now Ican;t do it

网友(2014-04-10):
what are the IP costs for USB 3.0, USB 2.0,

网友(2014-06-24):
非常好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synopsys的东西很多,应该都不便宜,会赚钱,只卖IP,不卖成品,另一方面反应出美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

网友(2014-08-29):
怎么不用PID就能把IP装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