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初级的问题,是不是每个lot都是装25片的wafer???

楼主(2015-03-15):
之前好像记得是25片,但是听说有12片的??

网友:
12 片wafer吧,一般量产第一次的时候

网友:
这个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你说的lot称之为carrier似乎更恰当,有时我们也叫花篮

网友A:
一般工程批是12片,量产是25片

网友(2015-07-06):
我们公司一个lot,都是25片

网友(2017-06-23):
量产的话一般是24/25 pcs

网友B:
8寸是25片一个lot,12寸多少不知道

网友C:
现在不论8''还是12'',一个lot一般都是25pcs. 当然某个lot在MFG过程中有片wafer坏了,fab内部就scrap掉,所以出给customer的就是24pcs. 分Chamber的话,最常见是12+13.

网友(2020-07-27):
学习了,多谢群友

网友(2021-10-15):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每卡lot 设为25pcs的原因是有研究发现25pcs时wafer在process中总的waiting time是最短。这样可以提供产量,Fab可以赚更多钱。当然随着工艺的发展,25是否变化就取决于相关供应商和fab是否可以赚更多钱。

网友:
所有见过的lot,包括 12寸的,8寸的,5寸的,都是25片,除非中间有报废的,

网友(2022-12-14):
我们说的lot也是25片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论8''还是12'',一个lot一般都是25pcs. 当然某个lot在MFG过程中有片wafer坏了,fab内部就scrap掉,所 ...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程批是12片,量产是25片

那个年代真友好啊,NTO 可以只下12pcs 工程wafer;
现在ZX南方要求至少200pcs NTO, 还不允许hold before metal for ECO, 要一口气出。

网友E(2023-06-06):
这个看情况的,只能说装wafer的盒子叫Foup,然后这个装好wafer的Foup称之为1个Lot。一个Lot里的wafer最多25片,可能有的reject或者test之类的会少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年代真友好啊,NTO 可以只下12pcs 工程wafer;
现在ZX南方要求至少200pcs NTO, 还不允许hold before  ...

what?这么狠,哪个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看情况的,只能说装wafer的盒子叫Foup,然后这个装好wafer的Foup称之为1个Lot。一个Lot里的wafer最多25 ...

这个解释相对完善一点,不过 foup 和 lot的 概念还不一样,不同的lot 可以放在一个foup 里。

网友(2023-07-22):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论8''还是12'',一个lot一般都是25pcs. 当然某个lot在MFG过程中有片wafer坏了,fab内部就scrap掉,所 ...

大佬好,您说的chamber是在某个工艺步骤中使用的设备上有不同chamber的时候会分成12+13吗?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B:
8寸是25片一个lot,12寸多少不知道

工程批12pcs,量产25p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