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我有四个模块式级联的,然后我能不能让他们流水线的工作?

楼主(2015-03-15):
就是不管来什么数据,只要后一级模块一运行完毕,前一级模块就向后一级模块打数据?

网友:
不明所语、。

网友:
你的需求描述太模糊了。

网友:
4个组合电路模块可以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能不能流水线和各个功能块的功能和联系密切相关的,比如有反馈的话,就很难弄成流水线

网友:
能不能流水效率高要看后级模块是不是能够以不大于前级模块的处理速度将数据处理完毕,最大频率取决于处理时间最长的那个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