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更改工艺库里器件的参数限制,比如电阻最小width?

楼主(2015-03-15):
请问怎么更改工艺库里器件的参数限制,比如电阻最小width工艺库里默认是1um,但是我很清楚它可以更小也没问题,那么我要怎么样编辑工艺库,才能让电阻的最小width可调呢?可调之后会给其他layout之类的后端工作带来麻烦吗499信元求解惑
多谢

网友:
这个要跟foundary那边协商吧!自己改不了,要修改密码,而且他们也不让你随随便便改,除非你是VIP。

网友:
用analogLib里的symbol试一下,自己改model。
不过最好是让foundry改

网友A:
联系foundary吧
T家的里面有个Hard_constrain可以去掉,
SMIC就不让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非你和厂家关系很硬,不然不让你流片,出了问题也不负责。

网友:
打开工艺文件,其中会有关于widthmin的字眼,改了就是了,但是不建议改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改吗

网友:
foundry限制的cell,你最好不要更改!这会改变design rules,所以foundry才限定这些不能更改。比如说若制程是40nm的话,则MOS的width最小就是40nm,不能再更改。通常foundry在PDK中的readme和ReleaseNote以及PDK_Doc文档中已经明确说明了的。

网友B(2023-11-24):
引用 网友A:
联系foundary吧
T家的里面有个Hard_constrain可以去掉,
SMIC就不让修改

你好,想问下,这个Hard_constrain具体在什么文件里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下,这个Hard_constrain具体在什么文件里

你q开器件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