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设计

楼主(2015-03-16):
设计一个带隙基准电路,先设计放大器,设计好放大器之后,怎么知道设计的放大器适不适合用在带隙电路?对放大器的输入有什么要求??

网友:
设计之前,先要清楚放大器在电路中的位置,输入电压多少,输出电压大概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隙基准的话,放大器的输入大约一个BE结压降吧

网友:
这个是由你用的结构决定。

网友:
应该先用VCVS设计基准主体结构,然后把VCVS换成实际的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运放不是来钳位两点电位使其近似相等的吗?随便问一下,关于温度系数的补偿有哪些方法?有什么详细的资料可以看到?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准资料很多,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
1. OPA need to high gain to small offset effect
2. Add about 0.6V in input of OPA to check operation point of OPA for each corner.
3. check stability of Band-gap.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用性的温度补偿电路不多啊,如果想把温度系数降到1以下的话。

网友(2020-05-28):
运放的应该有什么指标么,高增益,那低offset怎么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