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本证增益怎么仿真?

楼主(2015-03-16):
求教。谢谢!

网友:
你照着这个试试

你照着这个试试

你照着这个试试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出 gm 和 ro 然后算算
如果要仿真的话呢 可以接理想电流源作为load 去仿增益
或者用个电阻做 load 仿真出增益 然后根据gm去推算

网友:
太高深了

网友:
理想电流源作负载,AC仿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