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ASSURA集成到virtuoso中

楼主(2015-03-16):
如题:我安装好了assura 和IC61 但启动IC61的时候,layout中没有assura工具栏,我该怎样做才能将assura集成到layout中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大神回复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env ASSURAHOME /path to your assura di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配置文件里面有这句话的,可是启动virtuoso就是没有assura菜单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terminal中输入 assura 能得到如下提示,是不是就说明我的assura是安装正确了的啊。
以下是我的assura的配置:

setenv ASSURAHOME /home/eda_tools/cadence/ASSURA414_51
set path = (/home/eda_tools/cadence/ASSURA414_51/tools.lnx86/bin $path)

能帮我看看,是软件没安装正确,还是配置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
ICFB天然会集成 assura ? 反正calibre rcx lvs 需要load skill scripts 在cdsinit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哎!哪我的怎么没集成上啊,都不知道为什么。哎

网友(2023-02-06):
楼主解决了么~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7-26):
最终解决了吗?